[surface]
surface pro5不开机,不触发。

楼主(2022-08-02):
修一台surface pro5不开机。十多分钟拆屏,发现主板公共点只有6v,正常为8v+,于是测量充电芯片25700的工作条件,发现两只数据脚位无波形,此波形来自于ec。ec有了供电并且自身工作正常就会发出这个波形信号,换ec后成功修好。

网友A:
楼主拆屏技术不错啊 借助什么工具拆的? 哪块集成钢网不错 有连接吗?

网友B:
我想知道你用的是无铅稀浆还是植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屏技术不错啊 借助什么工具拆的? 哪块集成钢网不错 有连接吗?

就是用风枪拆的,主要是手法,拆多了就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屏技术不错啊 借助什么工具拆的? 哪块集成钢网不错 有连接吗?

钢网是去修手机的朋友哪里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你用的是无铅稀浆还是植球的

用的低温锡浆,植球没有这个方便

网友D:
苏菲5的ec坏了,换了ec会触摸用不了吗,  因为有一台别人修了说ec bios cpu配对的,换了ec 其它可以用,触摸是没法用了是吗。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苏菲5的ec坏了,换了ec会触摸用不了吗,  因为有一台别人修了说ec bios cpu配对的,换了ec 其它可以用,触 ...

可以用的,我换的是拆机ec

网友:
  EC 硬盘算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苏菲5的ec坏了,换了ec会触摸用不了吗,  因为有一台别人修了说ec bios cpu配对的,换了ec 其它可以用,触摸是没法用了是吗。

可能是刷了bios,bios里集成了触摸,我升级8g内存后,就没触摸,把原厂的me拿出来才一切正常

网友:
厉害了,学到了。

网友:
这个钢纲哪里买了

网友(2022-09-01):
值得学习,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电池的金手指还是像PRO4那样 压在主板下面吧,那拆屏线前怎样先断电呢

网友(2025-02-25):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风枪拆的,主要是手法,拆多了就快了。

用疯抢会把屏幕吹老化发黄,pro3一言不合碎了

网友:
学习到了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