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主板e52650处理器主板

楼主(2022-08-02):
x79主板e52650处理器    主板支持服务器内存也支持普通台式机没错    现在唯一的毛病就是    装个gtx650显卡开机就警报5声   也就是处理器报错    装个垃圾的亮机卡就没问题正常开机这是什么原因     不过cpu针脚歪了能有十来个都修复了只有俩个断了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没有     有哪位大神知道啥原因?????

网友A:
有些卡需要1x状态就能亮机,有些显卡需要16X,需要的针脚不同。你断的十几针有可能就是连显卡的,随便找个x79的点位图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卡需要1x状态就能亮机,有些显卡需要16X,需要的针脚不同。你断的十几针有可能就是连显卡的,随便找个x79的点位图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感谢老板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