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B75M_A 在启动时无法识别usb键盘

楼主(2022-08-02):
问题华硕B75M_A主板,在开机启动时那10来秒识别不到USB键盘,键盘灯能亮但是没反应,等启动完成以后,键盘是能用的,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主板BIOS 设定问题还是 要检测哪里的 ? 已经刷了官网的1101版本,求问大神们,拜托拜托

网友A:
所有的USB接口都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USB接口都这样吗?

是的,换了USB也是如此,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桥的问题呗

网友:
要怎么检测桥的问题呢,个人没啥工具

网友:
you need check usb_oc

网友:
这两天要换几个硬盘,备份各种数据,拔插好多次,好像忽然有可以,感觉像是哪里供电不足导致,但是没工具,我也无法测量

网友:
这都属于疑难杂症了,没必要纠结

网友(2022-10-12):
61/75的小毛病最多   感觉非常不稳定

网友B:
测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