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主板

楼主(2022-08-02):
请问大佬们 这两个焊点之间有个电容 测量两头都是接地的 板子没有图纸
反面也是进的板层里面 跑不了线
是就有这样的设计?主板其他供电都正常 周围的其他电容测了 也没短路  在线等

网友:
一端接地就行了,另一端也接地就不对路子了。

网友A:
建议用小电压烧下机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小电压烧下机试试吧。

大佬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干嘛的 能解释下吗

网友:
复合开关管控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