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2340m显示器左侧发红,有颗粒感

楼主(2022-08-03):
dell s2340m显示器左侧发红,正在使用中突然变成这样,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设计缺陷,通病

网友A:
缺色,像是屏排线问题,具体要测试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色,像是屏排线问题,具体要测试才知道

是屏幕问题,还是里边板子的问题?颜色发红,刷新频率高,有波纹,手机拍不出来效果

网友:
面板開始壞了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应该。

网友:
屏线重新插拔下

网友(2022-11-02):
显示器设置里面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板上的问题  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