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70显卡 显存报错

楼主(2022-08-03):
2070显卡 显存报错 1通道都报错 不会了 有没有遇到的大哥 求教了
显卡

网友:
水一下,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大家觉得是不是颗粒坏了啊,之前修过一个x580也是一样,有一个颗粒有几百上千,这种几十的没管它,返修过一次

网友:
修好了吗?什么故障?

网友:
什么情况?修好了吗

网友:
都是高通道报错,查下显存基准电压和背面电阻。

网友(2022-11-05):
楼主修好了吗?遇到了同样故障

网友:
加焊呗,就4颗显存也不费事,排除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