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Q24745工作原理

楼主(2022-08-03):
由于公共点无电压,又不知道隔离保护芯片的工作原理,有人愿指点一二吗?

网友A:
DCIN    ACIN   VDDP   这里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IN    ACIN   VDDP   这里电压都正常吗?

DCIN  ACIN都没有电压,最后一个没有测,但阻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IN  ACIN都没有电压,最后一个没有测,但阻值都正常!

DCIN  19V   ACIN  分压得到2.6V 左右  VDDP 是6V  你测阻值能说明不短路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IN  ACIN都没有电压,最后一个没有测,但阻值都正常!

加QQ 远程给你秒了 274643016

网友A:
+DC_IN_SS 都没有电压 你看充电芯片有什么用 前面还有一个保护隔离 管  条件不满足!

网友B:
pu4502   5678脚无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u4502   5678脚无电压

你的问题在前面 保护隔离管 没有导通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_IN_SS 都没有电压 你看充电芯片有什么用 前面还有一个保护隔离 管  条件不满足!

要啥样的条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啥样的条件呢?

就是说前面还有一个保护隔离管  前面没有截图 你让我怎么说 大哥 ! 让你加Q 给你秒 了  你又不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在前面 保护隔离管 没有导通  !

管子阻值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在前面 保护隔离管 没有导通  !

要怎样才能导通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管子阻值都正常!

管子也不是测阻值 就行  4脚G级的电压  是通过外围的电阻或者三极管 分压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前面还有一个保护隔离管  前面没有截图 你让我怎么说 大哥 ! 让你加Q 给你秒 了  你又不加

还有个管子是这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前面还有一个保护隔离管  前面没有截图 你让我怎么说 大哥 ! 让你加Q 给你秒 了  你又不加

在电路图中搜索只有这三个管子

网友A:
+DC_IN_SS 前级  电源接口进来 第一个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也不是测阻值 就行  4脚G级的电压  是通过外围的电阻或者三极管 分压导通的!

好的,我再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也不是测阻值 就行  4脚G级的电压  是通过外围的电阻或者三极管 分压导通的!

开始是由于公共点短路导致的,现在公共点阻值已修复正常!还有点轻微的往大阻值跳变。不知道这个有影响没有,目前烧机法没有五安大电流了。阻值4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_IN_SS 前级  电源接口进来 第一个MOS管

看来要借助点位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_IN_SS 前级  电源接口进来 第一个MOS管

好像也没电压

网友C:
保护过了,看看待机电路了

网友D:
哎呀!看着着急,问题不是在芯片上,主要是按照电路一步一步分析看电压到哪没出来,再找问题不是都知道了吗?

网友:
+PWR_SRC 有无短路,没短路强搭第一个管子看看能开机不

网友(2022-09-14):
太乱了看不懂,哪个先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哎呀!看着着急,问题不是在芯片上,主要是按照电路一步一步分析看电压到哪没出来,再找问题不是都知道了吗?

应该是在芯片上,刚拆掉换到别的板子上在换回来就无公共点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芯片上,刚拆掉换到别的板子上在换回来就无公共点电压了!

DCIN有19.5v  ACIN 2.6v左右,ACOK 3.3v管子换了好几个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过了,看看待机电路了

你一点也不懂啊,隔离都没过还谈待机?第一步都没过哪来第二步!首先得有公共点电压才能有待机。待机芯片的主供电就是公共点电压,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    隔离管 换 了 就好 P管!

你太年轻了

网友:
28脚和27脚也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