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收银机HK755,换主板后花屏

楼主(2022-08-03):
客户收银机被雷击。直接换板子,一模一样的主板后 LVDS输出花屏。BIOS默认是CRT+LVDS,外显正常,内显花屏。 切换成LVDS 后外显不显,内显花屏。切换成CRT后外显正常,内显不显示。

网友:
替换屏试试了  这种 屏坏了   或者是BIOS设置参数问题

网友:
修改成24BIT lvds的就正常。不会花屏  但是BIOS里面最高只有800*600.  就是图3的样子

网友A:
感觉像是主板不支持这个屏,类似于程序不识别,或许把原主板的BIOS换到新的主板上试试

网友:
主板上有没有跳针或者开关之类的调节屏幕的,类似于以前老笔记本那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主板不支持这个屏,类似于程序不识别,或许把原主板的BIOS换到新的主板上试试

我也是这么考虑,主要是怕换上去 不得行。这边新板子 也退不了。还得和商家商量

网友:
主板跳线看一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看一下屏分辨率多少单8双8,把主板上LVDS参数按照屏参数调好就行,你这明显是屏参数不对

网友:
这个要在BIOS里面设置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

网友:
主板分辨率没调对吧,

网友:
就是主板的输出设置不对。如果是24BIT的LVDS 就可以显示正常。但是分辨率达不到1024*768.

网友:
还没处理好哦

网友B:
bios  里分辨率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里分辨率设置问题

BIOS里面 没有1024*768 的24BIT  只有18BIT的1024*768 会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