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402N BQ24780S 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2-08-03):
华硕E402N  BQ24780 VCC 20V  regn 6v,ACDRV 通电瞬间有电压然后掉下来,ACEDT通电开始2.8V左右 然后两三秒掉到1.9V,问题就在这,问什么会掉? 还有就是ACDET高于3.3V到20v就可以正常开机充电这些? 不是ACEDT超过3.15V 就关闭输出吗?不过现在我分压到3.5V 这正常使用,低于3V 就不过保护隔离了,换了充电芯片。还是这样。有高手能解释下吗。还有BQ24780S 说有些要用电池才能过保护隔离,这个要怎么看要不要用电池才能过保护隔离?这个机器不用电池也可以开机。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acdet为什么会掉,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吗?

网友:
分压电阻问题,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A:
我今天搞一个ut301的机子.就是24780 芯片的.开机一会就会保护隔离不过得.我换了个芯片好了. 6脚好像是2.6v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搞一个ut301的机子.就是24780 芯片的.开机一会就会保护隔离不过得.我换了个芯片好了. 6脚好像是2.6v ...

就是 正常的应该是2.6到3V 左右,但是我这低于3.3就不行 3.3到20V都可以。

网友(2023-10-30):
路过学习一下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