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框的屏用什么方法怎么拆下来好一点

楼主(2022-08-03):
这种屏在背面贴双面胶了很紧不敢用大力撕啊怕屏一起搞坏了,问一下老师傅们有没有好方法搞啊。

网友A:
我看到联想售后的好像是把屏整体加热分解,和手机分离屏幕一样。

网友:
需要加热台

网友:
胶撕断了,就用拆机片了,慢慢来。不过也有风险。

网友:
确实是个头疼的问题,搞不好亏钱进去。

网友:
             加热再取。

网友:
下面的胶慢慢拉啊

网友B:
我是用吹风机猛吹半个小时外壳才把屏幕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联想售后的好像是把屏整体加热分解,和手机分离屏幕一样。

不是吧这么复杂没那设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吹风机猛吹半个小时外壳才把屏幕取下来

吹半小时也蛮久的看来换这种屏手工难度有点高

网友:
加热  薄一点的拆机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吹半小时也蛮久的看来换这种屏手工难度有点高

是的,得多收点

网友:
我换过AOC曲面无边框,就是用塑料名片慢慢理下来的

网友:
直接带着边框一起拆下来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把屏拆下来

网友:
拆机胶条一般不会拉断 断了就用风枪加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