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X3极速版 不显示键盘灯不亮

楼主(2022-08-03):
深海泰坦X3极速版,板号GK7CP6S V1.0 10

原来故障开机0.5 0.6左右掉电,刷了论坛神舟BIOS,现在CPU电压修出来了,开机不掉了,屏幕不显示,键盘灯也不亮,开机从0.2  0.3  0.6  0.7  1.多 ,然后2.5  3.0,2.8 ,再然后稳定在2.5 2.6左右,按电源键能关机,CPU 显卡 南桥 都发热,包括内存条硬盘也有温度。

用的TL866CS刷过BIOS,这编程器识别BIOS型号是GD25Q128C和GD25Q128B,备份原机BIOS时用的是GD25Q128C(用此型号刷回原机BIOS还是一样),用论坛的那个神舟BIOS也是一样。BIOS芯片型号AH1912    25B127DS16   US7962  。

是不是编程器不能正确识别BIOS芯片型号,还是内存旁边电感电压没有出来???CPU电源管理芯片MP2949A第39脚PWM5没有发出开启信号,其它5路开启信号都已正常发出,问下大神们这个电感有电压吗???还是其他什么情况???

拆掉这个桥BIOS,电流0.6多掉电。

大神们,有什么思路????

网友:
月饼大师呢??

网友A:
那个pwm5没发出开启是正常的,这个是集显供电,亮机的机子这个电感也测不到电压

网友:
谢谢刚好用到

网友B:
不亮就是 cpu挂了 先干个u试试

网友C:
研究大半天不如人家换个u半小时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pwm5没发出开启是正常的,这个是集显供电,亮机的机子这个电感也测不到电压

谢谢,但D:/深海泰坦X3极速版.jpg是CPU、显卡、桥、内存都有正常发热啊!!

网友:
能用上有帮助最好!论坛还是有大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亮就是 cpu挂了 先干个u试试

但是CPU、显卡、桥、内存都有正常发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pwm5没发出开启是正常的,这个是集显供电,亮机的机子这个电感也测不到电压

CPU可以加焊吗??没有BGA,如果加焊CPU,风枪温度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亮就是 cpu挂了 先干个u试试

CPU可以加焊吗??没有BGA,如果加焊CPU,风枪温度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PU可以加焊吗??没有BGA,如果加焊CPU,风枪温度设置多少合适???

加焊没用  只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没用  只能换

谢谢,没有BGA,屏幕显示有哪些信号要测,想试一下,不甘心!!费了老大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研究大半天不如人家换个u半小时搞定

没有BGA,换U代价估计不低!

网友E:
前几天这款机器修到键盘大小灯都亮了,但还是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这款机器修到键盘大小灯都亮了,但还是没显示

对着屏接口查!!电路及转换及开启信号!

网友:
四代内存的254、253脚SMB_data_ddr、SMB_CLK_DDR没有波形,直线3.3V。这个6脚管的3、6两脚有波进桥,1、4两脚直连内存253、254脚无波直线3.3V,双场管坏了???
EC 115、116脚SMBDAT_EC、SMBCLK_EC有波形

网友:
发热说明有电压进芯片了,但不代表芯片就工作正常

网友:
不应该局限在这一小块地方呀,这类桥容易垮,改改思路

网友F:
几个电感信号图给你瞅瞅

网友:
你有BIOS备份了吗???

网友:
论坛里,还有这个BIOS吗,神舟那个刷上不亮,另两个BIOS刷不上!!有BIOS卖的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几个电感信号图给你瞅瞅

只有这个VCCGT没电,论坛里说是集显供电,亮机的好板也没电压

网友:
桥的关键信号电压给你戳一遍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有这个VCCGT没电,论坛里说是集显供电,亮机的好板也没电压

桥的主要信号戳戳

网友:
谢谢分享 柳岩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的主要信号戳戳

桥电压都能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的主要信号戳戳

桥的PCH_SMB_CLK和DATA在双场管的3、6两脚能测到波形,1、4两脚直连内存253、254两脚PCH_SMB_CLK和DATA没波3.3V。这样能确定是CPU坏吗??

网友(2023-01-04):
感谢分享,留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