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不过内存 飞线方法

楼主(2022-08-03):
这几天 没啥事干  有点闲 然后老板就给我搞了一箱H61主板让我修 没错 大概10多块主板 有不上电的 有卡logo的 有掉电的
我和大家 慢慢的分享一下 我的维修历程  今天分享一个不过内存
这块板子  无论你插不插内存条 都会疯狂报警
好了 知道故障现象开始检测:内存主供电、内存总线供电、SPD
内存时钟、内存复位。等等 信号全部都出来了
就是内存报警 最后发现 内存到桥的管理总线短线 飞线解决

真的 是一箱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网友A:
我是小白,看不太明白,这就是一个3V供电吧,就近飞一个3V不行吗,非要飞这么远

网友B:
楼主厉害,飞线也飞的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看不太明白,这就是一个3V供电吧,就近飞一个3V不行吗,非要飞这么远

他说的是断线,不是没上拉

网友:
他没有说是用示波器去测试SMB总线 这种对于老手说都是一个看寻址成功没有 再查条件  如果没有是别人的话 可以打组织

网友C:
楼主这线飞的霸道

网友:
飞的真是丑啊

网友:
飞线要飞这么远

网友:
楼主,你不是说内存总线供电出来了吗,这是什么飞线

网友:
内存smb总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飞线也飞的这么好。。

哈哈哈  能用

网友:
这线飞的一个词从容“简单粗暴”

网友D:
内存放不放都嘀嘀报警表示没读到内存,优先测SPD供电和内存SMBUS总线

网友E:
h61市场销量不少啊。现在还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h61市场销量不少啊。现在还在修。

是的  多得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飞线也飞的这么好。。

别夸我  我会骄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线飞的霸道

还行  还行 谦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内存放不放都嘀嘀报警表示没读到内存,优先测SPD供电和内存SMBUS总线

高手  说得对

网友:
卡Logo不上电的掉电的一起写个帖子总结一下。记录你的维修生活。

网友:
有主板修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放不放都嘀嘀报警表示没读到内存,优先测SPD供电和内存SMBUS总线

一看就是老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放不放都嘀嘀报警表示没读到内存,优先测SPD供电和内存SMBUS总线

只有一个内存条报警另一个正常点亮,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  说得对

只有一个内存条报警另一个插座正常点亮,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有一个内存条报警另一个插座正常点亮,怎么搞

查条件,哪不对直接从好的内存槽那里飞一根到坏的内存槽不就OK了,就是双通道变单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放不放都嘀嘀报警表示没读到内存,优先测SPD供电和内存SMBUS总线

高手  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不丑啊  实用主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看不太明白,这就是一个3V供电吧,就近飞一个3V不行吗,非要飞这么远

这是 到桥的 一根数据总线 不是供电  或者 上拉

网友:
飞的是哪个信号呀  请说明下

网友:
顾客问的话,怎么回答

网友:
大哥你老有才了,一根线都非得这么惊世骇俗

网友:
是不是这个信号

网友:
第一张图片放大看还以为是搭的钢管

网友:
飞的也太远了吧   也不美观

网友:
顾客问的话 提升性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