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哥们 问个xr 电池座的问题

楼主(2022-08-04):
红色 绿色 都没有阻值
白色是不是掉了一个东西? 或者说...白色是代表哪里......

还有个奇怪的问题 红色下边的铜片 请问怎么回事 阻值1800多 1秒后就没有阻值 放开等3秒5秒后再量 又1800 1秒后又没阻值了 如果不放开就一直没有阻值....
谢谢谢谢

网友A:
白色那里是个电容,拆掉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色那里是个电容,拆掉没问题。

左图那个是白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图那个是白色...

先生,这是中杯,这是大杯,这是特大杯。

网友:
对照点位图跑下线路

网友:
白色圈起来的是二极管,掉了不用补。红绿圈里面的两个脚对地值应该都是700多。无穷大可能是你主板背面的两个MOS管吹爆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白色那里是个电容,拆掉没问题。

老师花眼了  DZ320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花眼了  DZ3201

二极管、电容拆没问题

网友:
哪里断掉看那里

网友(2022-09-23):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电容拆没问题

这是保护二极管,不是二极管电容拆掉没事。电容也看耦合还是滤波,通路上只有一个滤波电容也是不能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