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 10代开机重启屏幕显示一行英文重启

楼主(2022-08-04):
暗影精灵 10代i7      2060       开机重启屏幕显示一行英文重启,大神能否给分析一下。。。

网友:
什么模被锁定,,可能是要改BIOS设置

网友:
BIOS 刷了吗

网友:
应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百度一下不就揭晓了吗

网友:
查看字面意思,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放电试试不行刷BIOS

网友:
看情况了,先刷BIOS

网友:
机器被刷过BIOS吧!

网友:
你机器被刷过BIOS吧  找BIOS合成吧

网友A:
bios没有DMI信息    也就是没有序列号和解锁工程模式

网友:
程序已锁,需要解锁才能进入。

网友B:
用官方BCU工具锁MPM

网友C:
几分钟刷个BIOS的事儿

网友:
平头哥正解

网友:
找BIOS合成吧

网友:
太难了,第一个单词还不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有DMI信息    也就是没有序列号和解锁工程模式

🆗,得找个会合成BIOS的人帮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分钟刷个BIOS的事儿

能找你讨教一个BIOS吗,我这边有未配置的BIOS原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官方BCU工具锁MPM

暂时还在研究这个bcu   感谢大佬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有DMI信息    也就是没有序列号和解锁工程模式

感谢大佬提点,这暗影精灵真是难搞,换完桥刷的官方BIOS都这样,官方还说提示这个界面不会影响开机,真是服了

网友:
刷BIOS应该能好的

网友:
这个不是BIOS合成问题    我也刷了过   百度在系统里解决的

网友:
有个CONFIG配置文件   改unlock 信息就能解决

网友:
  我也是一个合成BIOS小白,一直因为可以买到BIOS,都没去研究过,上次修一个H81的机器主板,开机无规律掉电,自己才搞懂ME怎么提取,合成BIOS 。上面懂的,你说的什么是在描述区,还是me还是BIOS。学习一下???

网友:
不是原装bios,想想办法把,我知道的维修站是肯定能解决

网友:
英文意思是制造编程模式处于解锁模式

网友:
开工程模式了

网友D:
把备份的bios发上来,就有大佬帮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备份的bios发上来,就有大佬帮你了

备份的BIOS也是空的,,二修被人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备份的BIOS也是空的,,二修被人刷过了

早改好了。。。。。。。HP太简单,都是2年前初级视频的内容

网友:
解锁模式。

网友:
这是你刷了工厂BIOS 没有序列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