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80/E580 NM-B421进系统20秒左右掉电故障解决

楼主(2022-08-04):
E480/E580 NM-B421进系统20秒左右掉电故障解决
刷无数BIOS均故障依旧
直连温控,直连公共点都无法解决。
最后想放弃了尝试断开独显试试,结果欧克!!!!!!!

网友:
欢迎留言评论,求加分

网友:
让客户用集显就行了

网友:
独显不行了。

网友A:
意思是直接改集显用??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直接改集显用??是这样吗

直接改集显就行,断开独立供电

网友B:
只断开这4个电感就行了吗?

网友C:
就不能学习一下把独显维修好,只要不是核心损坏基本能维修,大部分供电问题多

网友:
加焊独显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怎么屏蔽的独显???????

网友D:
记得是去掉一对电容就行

网友:
是不是独显内部短路或者是怎么样?竟然会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不能学习一下把独显维修好,只要不是核心损坏基本能维修,大部分供电问题多

快一点进系统能看到认到独显了,判定核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断开这4个电感就行了吗?

这四个是独显和显存,断开就行

网友:
jjzjsnznnznznznzn

CC陈家驹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前来学习,勿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是去掉一对电容就行

那一对??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个很好的经验的分享,好人有好报的。

网友:
兄弟真的很厉害的,其实我们也想有什么可以让大家借鉴的经验,可惜不精啊,没有办法,努力吧同志们。

网友:
这个本子可以了,这个机器的独立也不强,跟集显区别不大

网友:
我以为只有2代平台 断开供电就能屏蔽独显了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这机器的显卡好像是容易坏,以后遇到此机显卡坏就有救喽

网友:
小白积累经验,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E:
断开以后,还需要刷集显BIOS吗?
nicai
不用的,直接断开就行
详情

网友:
我遇到的这机器取掉还是不显示,偶尔又有一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以后,还需要刷集显BIOS吗?
不用的,直接断开就行

网友: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也折腾了很久,最后我放弃了,故障一样,usb 网卡 温控等等的外设都排除了,就是没想过是显卡坏

网友:
学习了,上次也遇到一个没修好

网友:
感谢大佬的资料,十分感激!

网友:
只断开供电会不会有其他副作用呢

网友(2022-09-21):
我不信 4个电感都是显卡供电吗 我断了 不行········

网友(2022-10-21):
我断开了,也不行

网友:
干脆 直接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这样的问题,修了好久都没修好,朋友拿到别家修好了,还过来说我一顿,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