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425不开机,待机电流0维修

楼主(2022-08-04):
三星R425开机没反应,测量24v公共端无电压,测量电源管理芯片BQ735工作电源20脚VCC电压19V正常,测量第1、2脚ACP ACN无电压,断电测量ACP和ACN对地电阻3Ω,检查Q549/Q550/Q7/Q552无击穿,暂时锁定BQ735鼓掌,待拆卸BQ735后复测ACP和ACN对地电阻

网友A:
最喜欢修保护隔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喜欢修保护隔离了

业余爱好者,第一次修电脑,

网友B:
那就是公共点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公共点有短路。

等热风枪到货,把有问题的mos拆了再继续找接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