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机械革命 S3 Pro-02

楼主(2022-08-04):
机械革命 S3 Pro-02 bios

机械革命 S3 Pro-02 改ME 待验证.bin

16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1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机械革命 S3 Pro-02 备份.BIN

16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3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个BIOS是用什么工具改的ME?

网友A(2023-01-13):
1M的刚刚验证OK
16M的没有测试。我这个本子是充电不稳定

网友(2023-08-23):
引用 网友A:
1M的刚刚验证OK
16M的没有测试。我这个本子是充电不稳定

上传的1M的在哪里呢

网友:
1M的在哪里?

网友(2023-10-03):
本人已验证,程序好用。我用的是改ME的那个

网友(2024-03-11):
有没有这个型号的图纸呢?

网友(2024-06-07):
1M的发一下吧 谢谢

网友B(2024-12-16):
触摸板排线接口旁边U33五脚是什么丝印型号?有台烧焦了不充电

查到了吗 我的也是烧胡看不清型号了,应该是插反电池烧的拆掉 加一个纽扣电池能正常用,今天有遇到一台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1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板排线接口旁边U33五脚是什么丝印型号?有台烧焦了不充电

查到了吗 我的也是烧胡看不清型号了,应该是插反电池烧的拆掉 加一个纽扣电池能正常用,今天有遇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