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暗影精灵4

楼主(2022-08-04):
惠普精灵4  CPU温度较高不下  动不动就七八十度,打个游戏能到九十多度,换了风扇  散热膏 散热铜片都不行  充个电温度都六十多度,实在无力,难道要换散热片吗?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me的驱动装好了吗?amt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的驱动装好了吗?amt

这是什么驱动?

网友:
我感觉温度正常 想降低换个好点的硅脂 实在不行液金

网友:
   天气炎热,游戏本温度本来就高,建议机器底部加个散热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