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轻薄本板号213093-1,EC坏了,求助

楼主(2022-08-04):
进液3V芯片烧毁,EC短路,型号是MEC1515-NB,11代I5 SRK05

板号:213093-1

某宝问了下说没有这个EC的数据,请问各位师傅这个EC有否可能可以用全新EC装上后自动从BIOS下载呢,谢谢。

补充内容 (2022-8-8 00:26):
换了TPS51393,EMC1515-NB,正常开机了,就是开机报错(图见回复),功能正常,也不知是不是EC数据不相符的原因。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剪板的那种

网友B:
以现在这几年dell笔记本的尿性,肯定得要有程序的ec才行

网友:
买那种剪板的。

网友C:
这个不好办!找旧板比较靠谱

网友D:
得要有程序的ec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得要有程序的ec才行

谢谢回复,看来一时没办法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现在这几年dell笔记本的尿性,肯定得要有程序的ec才行

谢谢师傅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办!找旧板比较靠谱

如果能买到剪板,估计EC数据就有卖了,谢谢回复。

网友:
万能的某宝都找不到

网友:
大神有没有门路,感谢回复。

网友:
买个程序刷进新EC里就可以了

网友F:
ec连上是不是有一个bios芯片?这种ec不用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连上是不是有一个bios芯片?这种ec不用程序吧

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回复,看来一时没办法搞了。

Dell的ec没难度,无压力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先买个全新的试试再说。这么新的估计知道的人少。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的,只有买剪板EC,或者看看某宝有没料板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剪板的那种

11代的大佬,搞不好还没有过保,剪板希望渺茫

网友:
没程序直接买

网友:
新板子 看一下EC周围有么有BIOS芯片 有的话大概率没有程序
换个试试看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1代的大佬,搞不好还没有过保,剪板希望渺茫

有论坛求助半天不如发个机器型号,Dell的ec没那么玄乎

网友:
1418 1515没程序。

网友E:
换了TPS51393,EMC1515-NB,正常开机了,就是开机报错,也不知是不是EC数据不相符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论坛求助半天不如发个机器型号,Dell的ec没那么玄乎

谢谢师傅回复,DELL 342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TPS51393,EMC1515-NB,正常开机了,就是开机报错,也不知是不是EC数据不相符的原因。

这个不是可以了吗

网友I:
今天也接了一台,我的是DELL3511的,MEC1515也是坏的,网上说有程序,不清楚,定一个说是刷好程序的,到了看结果,现在心里也没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今天也接了一台,我的是DELL3511的,MEC1515也是坏的,网上说有程序,不清楚,定一个说是刷好程序的,到了看结果,现在心里也没底

祝你好运。

网友J(2022-09-15):
你好 你定的空ec  好了吗
  这个ec到底要不要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今天也接了一台,我的是DELL3511的,MEC1515也是坏的,网上说有程序,不清楚,定一个说是刷 ...

你好,最后试了没有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 你定的空ec  好了吗
  这个ec到底要不要程序

要的,问某宝瑞腾达买的

网友(2022-10-27):
1418 1515 都不需要程序的 ALT 加 F 可以有办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