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c150n 不开机一例

楼主(2022-08-04):
不开机,电压基本都有,按通病刷bios无效,后发现电源芯片有点烫,检查发现有个贴片电容短路(如图),换后正常。

网友:
恭喜,绝杀了

网友:
cám ơn nhé

网友A:
楼主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发现的

用手到处摸,那里温度较高,重点检测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