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67暗屏。

楼主(2022-08-05):
DELL 14-3467暗屏。
版号:15341-1
换屏,换屏线无果。测量主板19V,3.3电压正常。。
不敢乱搞。同行送来的,
BIOS没刷,应该不是他的问题吧

网友:
测量主板19V,3.3电压正常,
这是测的哪里的电压?是屏接口那里的吗?

网友:
要测屏接口的屏供电和背光开启看有没有,如果主板上有再测量一下屏线这两根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既然换屏没用那就排除屏的问题了。

网友A:
对了,忘了一点,除了上面两条以外还有一个背光调节也需要测量一下有没有为低,如果为低也会导致暗屏

网友:
屏的几个供电基本条件要有才行啊

网友:
背光开启跟亮度调节没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忘了一点,除了上面两条以外还有一个背光调节也需要测量一下有没有为低,如果为低也会导致暗屏

调节没测啊

网友:
先查条件,供电 开启 调节

网友:
调节也要3.3V   可以直接飞线到开启  跟bios肯定无关

网友:
这个不是最简单的吗。19v,背光开始,背光调节。就这三个条件。

网友:
还有两个信号

网友:
搞个调节上去嘛

网友:
霍尔开关信号正常吗

网友:
跟lid没有关系吧

网友:
可以先试着刷一下bios,先简单再麻烦。

网友:
发过来秒杀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你得先换屏幕,还有量一下屏幕上保险 以及电感这些

网友:
暗屏只要不是屏问题,慢慢查一下电路基本上都搞定,先查一下开启和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LED灯开启信号是重点

网友:
90% 屏线有断线的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拿手维修就是暗屏

网友:
屏幕换 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