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150m-HD3 无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22-08-05):
   主題: 技嘉ga-B150m-HD3 无内存供电维修
             故障: 点一下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可以再次触发,反复如此

            步骤:1,检测供电, 按intel时序来,首先是来内存供电的,结果一检测 发现是0V

                      2,发现故障,围绕这个故障去维修, 首先检测 内存供电芯片 MAU2 10脚芯片 Z3 3B ,下了个图纸跑一下线路

                     3 ,首先测量MAU2 工作条件 的3脚EN,发现 没有电压 为0V ,再往下跑线路,发现去到MAU3 芯片的4脚 是一个PG信号来的

                    4,MAU3 芯片 丝印 13 3A ,这个芯片是产生一个2.5V 电压的,当芯片正常产生2.5V 电压出来,芯片就会从4脚 发出一个PG 信号来开启
                        内存供电芯片 MAU2 的,测量MAU3 的第5脚 EN  为  0V  ,找到故障点,再往下跑了一下,去到了MAQ7 MAQ8 MAQ9 三个极管。

                   5,发现MAQ8 2脚控制脚 有信号,但不能拉低3脚 ,导致  MAQ7 的2脚没有拉低,从而2脚一直为高电平,所以拉低了 MAU3 的5脚EN

更换MAQ8    OK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技嘉这些个小馆子特别容易挂

小管子,其实什么板子都会容易坏,但是我这个故障还好有图纸,要不然估计还修不了,一个开启的来源太多的去向了。

网友A:
感觉技嘉这些个小馆子特别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贴  分析到位,科班出身,,

只是懂一点点皮毛,我见这个故障没有人发上来,我今天刚好修到这样的板子,发上来分享一下,让大家遇到一样的故障,有方向去修

网友B:
好贴  分析到位,科班出身,,

网友:
好帖子,我们基础不好的也能看得懂

网友:
换作我就拆   简化电路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图纸呢?传下呗

网友:
学到了。为啥VPP25不能使用会乱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技嘉这些个小馆子特别容易挂

嗯,是通病。这是元器件批次的问题。

网友:
好的,我已上传了。不过我也是在论坛里面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