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充电灯常亮

楼主(2022-08-05):
华硕Y481C,版号X450CC R**.1,插上电池在有无适配器的情况下都会常亮,关机后拔掉适配器也常亮, 单独插适配器时,测量AC_IN_OC#是低电平,BAT1_IN_OC#是高电平,单独插电池时,测量BAT1_IN_OC#是低电平,而AC_IN_OC#还是低电平,这就不对了,查这条线路,发现RN3003的10K排阻,将其换掉,再次测量发现已经为高电平,而且此时单独电池充电灯也不再亮了,问题解决

网友:
原来是排阻问题。有遇到几台ASUS不同型号这样的问题,总以为BIOS 问题

网友:
         理论厉害,思路清晰,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