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2-08-05):
华为笔记本电脑用华为电脑管家更新BIOS开机重启不进系统

网友:
没有用过华为笔记本呢

网友A:
恢复系统 或者重新安装

网友:
    不进那就只有重装系统试了,在不行就得用编程器刷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系统 或者重新安装

试过了不行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用编程器重刷BIOS又可以了。不过现在又出现另一个问题,触摸板用不了设备有感叹号
说明一下:原先是I7-10510U的CPU现在我换成I7-10710U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触摸板的设备。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