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芯片BQ25710不可以代换BQ25700A

楼主(2022-08-05):
在联想机器NM-C581中代换过
原机是BQ25710 代换BQ25700A可以开机使用 但是cpu锁频率0.4

网友A:
对照图纸调整功率VMP电阻。就可以解决

网友B:
    感谢经验分享,还想问问除了锁频充放电各种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经验分享,还想问问除了锁频充放电各种都正常吗?

除了CPU锁频0.4以外 其余包括充电都正常 现在在等原型号芯片到货 具体还不能完全确定是芯片问题导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经验分享,还想问问除了锁频充放电各种都正常吗?

这个锁频在0.4是在单电池下同样锁的 不仅仅是插了适配器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照图纸调整功率VMP电阻。就可以解决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C:
更换原机BQ25710后频率正常了,另外这款机型不装电池会亮logo掉电,或者满屏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原机BQ25710后频率正常了,另外这款机型不装电池会亮logo掉电,或者满屏花屏

如果手头有BQ25700A或者BQ25713都可以临时代换测试 除了cpu锁频不影响其他功能

网友:
我的现在就是这样

网友(2022-11-10):
引用 网友C:
更换原机BQ25710后频率正常了,另外这款机型不装电池会亮logo掉电,或者满屏花屏

补充纠正一下
我修的联想小新-15IIL 2020 板号:NM-C681,用的BQ25710这个充电芯片,用BQ25700代换后,功能一切正常,电池和外接电源同时接通的时候CPU工作正常,单用电池或电源适配器会快速降至0.19G锁频,很卡很慢!

网友:
NM-D071可以参考NM-C581

网友:
现在出的充电管理芯片真的是层出不穷

网友(2023-01-29):
请教下 无电池适配器启动锁频0.4 bq25710发热严重,接电池也能充电就是发热严重请问是哪里问题呢? 单电池开机正常

网友(2023-04-29):
现在充电芯片快赶上CPU的功能了还是影响CPU 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