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3V版号GL553VD平台复位和CPU供电哪个先出

楼主(2022-08-05):
华硕FX53V版号GL553VD平台复位和CPU供电哪个先出。原机器故障:南桥短路HM175,更换南桥后插电裸板电流0.157,按开关强制关机后主板会自动上电 电流一样。测电压除显卡 显纯 CPU供电 集成显卡供电没有。其他电压正常。+VCCIO +VCCSA 1.2 1.05 都正常。看时序说是需要南桥发出平台复位后才有CPU供电。主板已发出SYS_PWROK  PCH_PWROK +VCCST_PWRGD(1.05V)都有。南桥不发出平台复位。 CPU供电芯片使用的是ISL95829A  芯片19V  5V供电  开启信号3.3V 电源好信号3.3V都有(3.3V电源好信号记得100系列后代表CPU电源IC准备接收CPU发来的SVID) 此机器CPU是:I7 7700H 南桥是HM175  CPU供电和南桥复位到底那个先出。修过的大哥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南桥上。

网友:
换了南桥记得刷个工厂bios,刷了不行,以这款机器来讲的话那就是CPU问题了,我只知道独显在CPU之后,

网友:
学习了不错啊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看看bios 配置me
看看cpusvid

网友:
机器故障已修复  还是南桥问题 又重新换的南桥。平台复位先出在有CPU供电

网友:
这款机器 如果不是进水和短路 都是PCH和CPU坏 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A:
有没有试过强加平台复位出不出CPU电压,这样更能确定是不是PCH故障

网友:
这个是不是压示波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强加平台复位出不出CPU电压,这样更能确定是不是PCH故障

试过 强拉平台复位 触发小电流不动作

网友:
平台复位先有,再出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 强拉平台复位 触发小电流不动作

兄弟我遇到一台触发 电流0.32,除CPU供电 显卡供电 其它供电全有,也测了你说的复位也有,CPU供电开启也有,不知道咋修,感觉CPU坏了,

网友:
我的华硕跟楼主的板号一样:开机电流0.32 CPUPWRGD SYS_PWROK桥也发出了PLTRST_CPU#复位,但就是不产生CPU供电,也没示波器,不知道CPU有没有发出SVID,感觉像是CPU坏,真不好修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奇葩 ,有5v没3v。芯片换了

网友:
南桥先出

网友(2024-09-17):
GL553VD 点位

GL553VD_2.0.f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