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110-15ikb 版号是LA-D562P,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楼主(2022-08-05):
联想ideapad 110-15ikb 版号是LA-D562P,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有3V,5V.BIOS有电压,刷过bios,按开关键没有反应。求大神指点

网友:
按键坏了吧

网友:
你的解决了吗?今天收到一台机器,一模一样的故障,就是不触发。

网友(2023-06-19):
你可以查一下U11也就是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可以换一个EC试试,这个Ec记得是带程序的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