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Z7-CT5维修

楼主(2022-08-05):
收到一台战神Z7,板号NH500-D02B,待机0.005,按开关之后0.063 测试各电感电压,发现无CPU供电,追查发现PL8(VCCSA)供电没有产生,测量PU9的第7脚,发现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应为供电芯片端问题,继续查PU15的各工作条件,发现第47脚电压1.99V异常,因为根据此脚的定义,应该是VIN的1/16,所以是PR42和PR43电阻分压的问题,更换PR42后,分压正常,PU9的第7脚波形正常,电脑正常开机,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个问题联想Y7000系列也爱出这毛病

网友(2023-09-17):
1.23V是老演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