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泰显卡rom,gefore210 tc512 战斗版

楼主(2022-08-05):
求:索泰显卡rom,gefore210 tc512 战斗版,学习维修显卡,此显卡故障为显示器指示灯亮常亮,但是黑屏,刷ROM能解决吗,要修行场吗

网友A:
波波打下行场信号看看

网友:
试试这个bios

Zotac 210 512mb.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波打下行场信号看看

刷了影驰128M的,显示显卡信息跳过后黑屏了,指示灯常亮,应该和ROM没关系吧,原ROM也是黑屏常亮,但不显示显卡信息

网友:
刷了影驰128M的,显示显卡信息跳过后黑屏了,指示灯常亮,应该和ROM没关系吧,原ROM也是黑屏常亮,但不显示显卡信息

网友:
512M,原ROM是128M的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波打下行场信号看看

刷其他128M的的ROM能显示了,行场应该没关系,原ROM应该是好的,可能要加焊G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