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X80G 不发出PLTRST,前提条件都有,换南桥有锁吗?

楼主(2022-08-05):
问下各位大神,有台华硕ZX80G 触发电流0.39多,除+VCCSA跟CPU核心供电跟集显供电没有外,其它电压都出来了,测量南桥SR40B,不发出PCH_PLTRST#跟PROCPWRGD.前提条件都有,想问下这类机器可以直接换南桥吗?会不会有锁呢?桥太贵了, 经常买到不靠谱的,手上就有一台同行的换SR17D桥的,新新的换上1.05V就短路对地0欧,拆下桥就有400多欧。

网友A:
SR40B买全新原版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R40B买全新原版没问题

真的吗?你有换过这款机的南桥吗?

网友B:
sr40b在hp机,dell机,联想机拆下的都能用,没问题。

网友C:
干就完事了,有得必有失,怕啥赌起来

网友D:
这种得换个桥试试,而且这款机器也爱换桥,遇到短路和不触发得,南桥得买全新的200+的基本没问题,便宜的就很多不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r40b在hp机,dell机,联想机拆下的都能用,没问题。

上一个人说全新原装的就行,你又说拆机的靠谱,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就完事了,有得必有失,怕啥赌起来

本来报不上价,赌错了就先亏200来元,赌对了没赚不到这个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得换个桥试试,而且这款机器也爱换桥,遇到短路和不触发得,南桥得买全新的200+的基本没问题,便宜的就很多不靠谱

你都找哪家买大芯片?

网友F:
现在买芯片找个靠谱的    关键是芯片都没有新的全是翻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上一个人说全新原装的就行,你又说拆机的靠谱,好难

sr40b只要是好的,拆机,全新都能用。没什么要 求。我没有说非要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买芯片找个靠谱的    关键是芯片都没有新的全是翻新的

是啊,好几家都进过货,也有好也有坏的。最没品的是拍全新的给发翻新的,很明显。你都找哪家拿?

网友:
引用 网友B:
sr40b只要是好的,拆机,全新都能用。没什么要 求。我没有说非要拆机的。

你给推荐家靠谱的芯片店,或你现在都找哪家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