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华硕H110M-K所有USB口不能用

楼主(2022-08-05):
华硕H110M-K所有USB口不能用,无15秒关机提示,BIOS已刷故障依旧。

还要查哪里??

网友A:
桥坏了,送分的题啊。

网友:
先测个对地阻值看一下情况。

网友:
基本上桥挂了。

网友:
拆了usb后面的六角管

网友:
USB直通桥,个把个坏是其他原因,全部坏那就换桥了

网友:
之前有一个主板测试USB设备的时候烧坏了,所有的usb都用不了

网友B:
USB口阻值正常不正常      不正常就是桥呗    正常的话看看USB5V供电    芯片正常不

网友:
请去掉6针保护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坏了,送分的题啊。

USB对地打阻值都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口阻值正常不正常      不正常就是桥呗    正常的话看看USB5V供电    芯片正常不

各个口对地打阻值都正常,5V输出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