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370芯片组疑问

楼主(2022-08-05):
如题 手上一台机械师F117-B  8代I7-8750h  版号GK5CN5Z   现在问题是 机器过来的时候 发现1.2V内存供电短路19V进CPU  CPU挂了 然后把CPU取下换了NB687后发现1.2v VDDQ出来了,可是还没触发的时候就一直都有 关机也有 查了发现EN是由SLP_S4控制,这个触发之前就已经是3.3V

,按照说待机没按下开关不应该出1.2v才对,去掉图2的R558待机不出1.2V了 上电也正常。现在疑问是:
1、这个机器是不是待机就是有1.2V vddq
2、由于现在CPU烧了 想买CPU 可是如果不是待机就出1.2v可能南桥也坏了?
cpu现在比较贵 我怕要是桥也坏了 这个机器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所以想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大佬指点一下,另外说一下  虽然待机就出1.2V  在我没有上CPU和内存的时候 相当于没有负载 待机一点也不高 0.0178,不知道是否我上了U和内存条后负载就会变大??百思不得姐

网友A:
CPU都没有装,就不要按时序来。不行你找个能跑码的坏CPU装上去把电路先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都没有装,就不要按时序来。不行你找个能跑码的坏CPU装上去把电路先修好

手上没有能跑马的坏U啊 原来的U又是短路的  因为这个特意去买这种U 有点浪费了不是 本来就是要控制成本的,也不是能拿下来的PGA 这个CPU也是BGA的 上也比较麻烦 现在板子这么容易烧U 真是难搞哦

网友:
U都烧了,保守点还是放弃算了,如果客户愿意多给钱,就找个最差的U先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上没有能跑马的坏U啊 原来的U又是短路的  因为这个特意去买这种U 有点浪费了不是 本来就是要控制成本的 ...

我知道是板载的u,平时没有换下来的坏U吗?那也没有啥好办法,要么直接上好U。根据我的经验,内存供电出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板载的u,平时没有换下来的坏U吗?那也没有啥好办法,要么直接上好U。根据我的经验,内存供电出 ...

我也是准备博一下 上来问问 因为这种的修得不多 以往只要是CPU挂了都是直接不修的 这次的这个自己回收回来了 说想修起来换一个CPU来着  cpu供电倒是不短路 反而是这个1.2V 又是进U又是进内存槽的短了  哎 还好内存条是好的,不过我感觉我回收回来的价格给高了

网友:
可以换U试试

网友:
最差的U测试也不划算,风险大

网友:
现在还有其他选择吗?要么放弃 要么换CPU

网友:
装上U不就知道了,凡是都 要有冒险精神

网友C:
S5抬高了,说明机器目前处于S3状态,可能是机器自动上电了,拆掉32.768看看1.2V能否关闭,能关闭先认为南桥正常,装U,不能为低,确定不是外部串过来的电压,基本可以断定南桥挂了

网友:
如果U坏了,很多电压时序应该都不对了,没有可参考性呀。

网友:
时序要靠u才正常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5抬高了,说明机器目前处于S3状态,可能是机器自动上电了,拆掉32.768看看1.2V能否关闭,能关闭先认为南桥正常,装U,不能为低,确定不是外部串过来的电压,基本可以断定南桥挂了

待机很正常,按下开关没有上U电流就到0.45了,各大电压都出来了,怕就怕CPU买一个上了,到时候不该出来的还有别的毛病,那就头痛了,再烧U应该是不至于,我准备买一块U来焊上去,搏一下

网友:
烧机用热成像看看呗

网友:
把1.2供电芯片换了,为了保险起见可以先上个不跑码的U上去试试,电压都正常了在去订好U,现在U的确很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很正常,按下开关没有上U电流就到0.45了,各大电压都出来了,怕就怕CPU买一个上了,到时候不该出来的 ...

那你就看能不能关啊。。。能正常关机肯定就证明桥没问题的。。。我的意思和你待机没关。是让你人为干扰上电方式。。来判断 。。。有没有信号不按逻辑顺序出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看能不能关啊。。。能正常关机肯定就证明桥没问题的。。。我的意思和你待机没关。是让你人为干扰上 ...

可以强制关机的,过两天再回复你们  我准备换u了

网友:
就怕U 坏啊  新机子真难

网友D:
什么型号电脑上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电脑上的呢

机械师F117-B的

网友:
这个是时序问题,高人给个答案

网友:
不知道 楼主修没修好、我今天也遇到了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待机的时候 CPU旁边的那个电感是1。2V后来一看是内存供电、 VCCIO 0。95v是 正常的、VCCSA 开机后没有、我这个能上电到400多MA 但是CPU供电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