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S重复触发不开机维修之一波三折

楼主(2022-08-05):
客户送来一个联想G400S笔记本,症状为:按下开机键无反应,拆掉电池,按下开机键可触发,风扇转几秒停止,自动再次触发,不断重复,始终无法启动。拆机发现机内保修标签完好,主板无腐蚀、维修痕迹。查找论坛找到一篇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0922-1-1.html,症状数百个,心想有门了,赶紧下了BIOS。开始刷写BIOS,居然无法写入,擦除也是失败,难道芯片损坏?换了个芯片,终于刷入了,测试可以亮机了。但是,第一个波折出现了:进入系统独立显卡无法识别,触摸板无反应,电池不充电。重新查看帖子其中有句提到:版号  LA-9901P   REV 1.0   南桥SL J8E   CPU  i5    EC -kb9012qf -a4  显卡型号字掉了看不清楚就不写了”难道机型不对?。重新查找论坛,又找到一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71665-1-1.html,仔细看了下版号、显卡等都一样,这下稳了吧。重新拆机刷入BIOS,这次显卡正常了,但是触摸板和电池依然不行。开始折腾触摸板,清洁触摸板排线后,触摸板可以用了。现在可以了吧,装机。第二波折出现了,装机后进入系统发现触摸板又无反应了;再次拆机、无意中发现键盘不装时触摸板可以正常,键盘和触摸板冲突?这碰上过啊,想来想去难道还是BIOS问题?去官网下个BIOS吧,黑心想的官网实在无力吐槽:中国官网居然找不到该机型的BIOS,连驱动都没有。最后还是到台湾官网找到了。第三个波折:前面说过电池不能充电,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在充电;官网下载的BIOS是连带windown系统下更新软件的,运行时提示电量低于30%无法运行,里面的BIOS文件大于8M,肯定不能用编程器刷了,我又不会合成,怎么办?好在经过百度找到办法,修改了下软件的配置参数,终于刷进去了,触摸板也正常了。最后电池确定是因为放置太久失电了,已经损坏(不知道有没有重新激活的方法?)。总体来说还算完美吧 。坛友提供的BIOS就不搬运了,需要的就自己下载吧,最后提供下官网的BIOS更新软件吧, 联想G400S 板号LA-9901P V1。0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的曲折,谢谢经验分享,bios不对还会引起,触摸,显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