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RT809F 刷XM芯片报错

楼主(2022-08-05):
   RT809F 刷XM 芯片总报错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
升级软件,编程器好沧桑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编程器用多少年

网友:
这个……不会是编程器的问题吧,毕竟实在太沧桑了。

网友:
伊拉克成色的编辑器,先升级最新的固件,然后再清洗下编程器及转换板,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官网 重新 升级   最新软件

网友:
这编程器可以的,清理清理

网友:
智能识别出来是什么型号?

网友:
软件是否最新版?不是的话请先更新到最新版

网友:
楼主这个编程器比我的还那个啊

网友:
是不是转接座接触不良 清理清理看看

网友B:
座子的问题,兄弟

网友C:
你这编程器是从乌克-兰刚包机转运过来?

网友D:
换个bios,可能bios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bios,可能bios坏的

我说的是bios芯片啊

网友:
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编程器用多少年

很早以前希尔特  自从 出KB9012 之后就换这个了 。那大概就是13 14年  很好用  还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座子的问题,兄弟

但是刷别的都OK 啊    座子我换过了。就除了这一个型号。1.8V 的买的有转接座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编程器是从乌克-兰刚包机转运过来?

伊拉克战争留下的 当时乌克兰的一个雇佣兵 是同行 打扫战场在一个维修店找到的 。这不战争了 ,托关系走航空发给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伊拉克战争留下的 当时乌克兰的一个雇佣兵 是同行 打扫战场在一个维修店找到的 。这不战争了 ,托关系走 ...

你这话我听着实在,确实是这么个流程出来的。

网友:
是1.8v还是3.3的? 好像809f 刷不了1.8v的

网友:
这个是低电压的芯片吧

网友:
新版的809F支持1.8,但是好像刷完就会报错,说是不影响

网友:
这真的太脏了

网友:
2019年之前的编程器不支持1.8v芯片刷写,会提示错误。还有就是座子接触不良也会提示错误。自己排除下

网友:
古董    是不是你的编程器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