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990FX,插上SATA或USB设备就卡在BIOS logo画面

楼主(2022-08-05):
这个板子放了9个月,之前还能开机。由于引脚腐蚀换过EC芯片,目前就这个症状,是南桥虚汗吗?还是南桥坏,请熟悉暗病维修位置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初步思路是排查VDDIO问题,不行就换加焊桥

网友:
测试过电压正常。认为是南桥有暗病。

网友:
在cmos里关掉 usb或SATA再试,若能过logo,说明usb 或Sata坏了,换南桥吧。
usb容易坏的,尤其是有些板设计或保护器件没装,很容易干掉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