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CH341A土豪金的电

楼主(2022-08-06):
求助,谁有CH341A土豪金的电路图吗?我想改进一下它的发烫短路的问题。
我连续买了三个土豪金了,都是寿命很短,两三就挂掉了次,不但烧了烧录器,还烧BIOS闪存芯片,这是消耗品吗?奸商?连个保险丝电路都没有吗?全是烧着烧着就电流过大,发烫短路了。换过两台笔记本电脑接口了,当然笔记本没坏,都是烧录器连着BIOS芯片一起坏。

网友:
我8块买的用了4年了

网友:
你买的质量好,现在没有十块以下的了

网友:
搞维修还是上个高级点的吧

网友A:
我买的341用了没多久就坏了,虽然便宜,但也耽误事,后来买的xtw100居然用了几年了,去年又买了890f,觉得不好用,要不是刷ec,我都想扔了它

网友A:
可以在341的那个芯片上加个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341的那个芯片上加个散热片

一两百度,是烧短路了,加散热没用。应该要加限流保护

网友:
dc-dc  芯片功耗不高,,不怎么会坏啊

网友:
使用是不是有问题,哪有这么容易坏

网友:
我那个341少说也有六年了吧,除了慢点,就是芯片上反了也不会少呀

网友:
我的341也用了几年了没发现这个问题呀!

网友:
现在普遍流行809f

网友:
我用了好几年了,现在还好好的

网友:
你可以在USB负极引脚电路上串个0电阻试试

网友:
314 刷几百个了又是809h刷不了各种尝试  刷机顶盒ttl 都不错

网友:
我有CH341A,用了好几年,和你的大致一样,你看看,我改了默认供电3.3v 默认是5v bios供电,我这个保险电阻是管用的,买的时候说的是原装芯片

网友:
我查了下,原来的淘宝链接,商品下架了,有个新的,带保险丝,你看看
【淘宝】https://m.tb.cn/h.UafBa1S?tk=nCIA2HGtyVC CZ0001 「XTW-100编程器 USB 主板 多功能 BIOS SPI FLASH 24 25读写 烧录」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你那图的保险丝承受的功率太大了,我这个后面被短路都不怕,我也是意外被短路才发现的

网友B:
我这两个用几年了没有问题,最近遇到一个25q12872又买了一个新款的

网友:
我买的旧的,用了几十次都没坏

网友:
使用不当,这东西除非有短路或者元件是坏的

网友:
不换 个RT809吗。。。。。。。。。。

网友C:
809H不香么  买这玩意浪费时间

网友:
直接买一个809F不就好了

网友:
有空折腾还不如换个809f

网友:
这个好像没听说过

网友:
大凡买个稍微好点的刷写也不至于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341用了没多久就坏了,虽然便宜,但也耽误事,后来买的xtw100居然用了几年了,去年又买了890f,觉得不好用,要不是刷ec,我都想扔了它

xtw100我买的读数据好多都有问题。比如我备份bios的时候,读取和效验都没报错,等下次刷到其它机器就不触发。即使合成了me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两个用几年了没有问题,最近遇到一个25q12872又买了一个新款的

同款万用表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9H不香么  买这玩意浪费时间

10多元与几百怎么能比

网友:
我买的这个为啥50多

网友:
加一个1117上去啊

网友:
技术菜,修不好笔记本,好郁闷啊,这帖子好水,好像删了。管理员帮忙删了吧

网友:
我用的one pro土豪金,大概用了五六年了,除了掉了一小段焊盘,现在还能再战。以前买30,现在最便宜的60了

网友:
几年了,都还正常,没有坏,

网友:
我买的旧的,一直好好的

网友:
改一个同步降压模块上去,2块钱一个

网友:
楼上的稍等啦

网友(2022-09-05):
你是不是FLASH短路造成的?我都用了多少年了。都没坏。说实话,XTW100 感觉还不如CH341A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