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11 重启故障

楼主(2022-08-06):
请教大佬,iphone11 摔了下,然后就开始自动重启。每隔3分钟左右就重启。分析日志见图,大佬给看看,给个维修建议。

网友:
分层部分可能摔掉点了

网友A:
拆掉听筒面容排线 还重启就是基带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听筒面容排线 还重启就是基带出问题了

基带出问题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经观察,手机屏幕亮3分钟,将重启。如果亮不超过3分钟,不重启。

网友:
有点像电池无数据

网友:
prs0,换尾排

网友:
尾插上面气压传感器和开机键上的送话器都会造成重启

网友:
面容感光排线坏或者松了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