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 这种花屏是哪里 有没有遇到过的

楼主(2022-08-06):
开机先花屏 然后  出苹果标志 卡住

网友:
U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一般是 报价  不修了 。。。

网友:
学习了不错啊

ltf131425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usb会导致这个问题,第一见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ltf131425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极致科技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CPU  坏了  通病  换CPU

网友A:
这种 3代U 一百多  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 3代U 一百多  便宜

  二代的    报跑了

网友:
这玩意桥也容易坏

网友:
是不是有时报三声?

网友:
干内存70%,干U20%,剩下10%给桥

网友:
CPU 内存 桥  这是我的顺序

网友:
集显问题,U坏几率最大

网友:
u坏了  这机器 U坏是通病 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