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X411动屏幕黑屏

楼主(2022-08-06):
如题,这机子一是正常关机后,再开机每次都是从休眠中恢复,这个倒不影响使用。
最主要的是,动动屏幕,角度不固定,屏幕会黑掉,外接显示正常,黑掉后屏幕随便怎么动都没有显示,
必须关机再开屏幕才会亮。
换过屏幕 屏线无果。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A:
查一下LID    或者直接摘了霍尔原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LID    或者直接摘了霍尔原件试试

LID已查,都正常。

网友:
屏别固定到A壳,再晃动屏试试呢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吗,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