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笔记本怪问题求助

楼主(2022-08-06):
华硕老
笔记本
板号 K43V MAIN BOARD REV 3.0 故障现象。1 能够正常充放电,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用交流的时,电压高于18伏风扇狂转不开机,独显电压没电,电压17伏不到18伏开机正常。低于16伏时欠压不充电和不开机。各位,看看是那里的故障。是电源管理BQ24740,还是别的问题。
笔记本

网友:
电池能开 重点还是在隔离保护这快 不知道怎么查的话 隔离保护管啊 充电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上次有一个机器用调压器可以开机,用户原装电源无法开机,最后发现适配器检测信号除了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故障,只见过用dc供电,屏幕会闪屏。用电池正常。你可以试试看看是不是屏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