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251的PP1V3_S3短路

楼主(2022-08-06):
测量对地阻值为0.001了,拆掉与其他通路的电阻漏电24ma,如果连接其他通路漏电124ma,热成像下面内存轻微变红了,4个都红了。是内存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呢?20v升压正常,充电正常。不开机

网友:
很奇怪,排除了PP_G3H的短路之后。这个通路还是对地0.001。但是能开机正常使用

网友A:
进DFU模式 刷一 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DFU模式 刷一 下

不用刷了,升压出来之后我装起来直接进系统了,那个对地为0居然不影响开机

网友:
0.001跟0.000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2022-09-13):
内存供电吗?是不是海力仕颗粒

网友:
找了半天没找着PP1V3_S3是啥电压 这板有1.3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