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4 4升级8g,没触摸驱动。

楼主(2022-08-06):
设备管理器没有触摸的固件和驱动,是me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bios即可。。。。。。。。。

网友A:
微软屏幕坏了可以换换,主板坏了,拆屏幕风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软屏幕坏了可以换换,主板坏了,拆屏幕风险大

pro4没风险,这个是改8g内存后的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了,要本机的Me拿出来合成,在放回去

网友B(2022-11-13):
能问问如何判断是不是本机ME吗 我这有台机子不触摸 不知道是不是被刷过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问问如何判断是不是本机ME吗 我这有台机子不触摸 不知道是不是被刷过bios

触摸坏了吧??可以刷原厂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