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81奇怪问题

楼主(2022-08-06):
一张七彩虹H81小板,按开机键不触发。然后拆机检查,手摸1117发烫,万用表测试1117输入端5V,但输出只有1.0V,开机针脚1.0V
网上查了下都说可能网卡、可能IO、可能是南桥损坏。但当我换了一个电源就能触发了,此时1117输出也有3.3V正常,开机关机都正常.
感觉电源又问题,但是拿到其它主板上测试,也能触发,是正常的啊
这就纳闷了,这种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各位大大知道吗?

网友A: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就是电源。只能说电源质量差导致主板开机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就是电源。只能说电源质量差导致主板开机不稳定。

我也怀疑是电源,刚开机卡在了主板logo界面死机了,不过重启了又正常了

网友:
原因貌似找到了,电源5V电源只有4.7V,开机无法识别硬盘,换了接口都一样。猜测可能是电源滤波电容性能下降,准备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