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米nb2502拔coms电池自动上电正常,插上cmos电池不上电

楼主(2022-08-06):
求助,红米nb2502拔coms电池自动上电正常,插上cmos电池不上电

网友:
开关坏了吧

网友:
查RTC电路啊

网友A:
我也有一台,,确定不是键盘开关问题,,刚看到有图查一下看看

网友B(2022-09-15):
修好了吗
我这有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开关好的话 ,可能有 U的问题

网友C(2022-11-15):
修好了吗?我的也这样,通病吗

网友(2022-12-17):
不插电池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设计的  电池坏啦

网友:
我这有台这机器也是这问题

网友(2023-02-03):
我有一台不升压的,改线路拔小电池能开机,关机就开不了,电池也不充电。BIOS刷了也不升压

网友:
今天见到一台             同样故障  不知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我的也这样,通病吗

你修好了吗 我今天也见到一台  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确定不是键盘开关问题,,刚看到有图查一下看看

你修好了吗 我今天也见到一台  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
我这有一样的故障

你修好了吗 我今天也见到一台  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2023-03-31):
都是这个问题呀,我的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2023-09-06):
查一下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D(2023-11-28):
我的换过CPU,也换过EC,刷过BIOS,一样不稳定,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只要开机完全正常,晕死。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板了,谁解决了吗???????

网友E:
此本现在电池不充电   我怀疑是不是电池坏导致的,或者充电芯片

网友:
南桥有断点吧,RTC查一下

网友:
我有台,接电源公共点电压都没过,用电池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啊 我也遇到了啊 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换过CPU,也换过EC,刷过BIOS,一样不稳定,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只要开机完全正常,晕死。

最后怎么搞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本现在电池不充电   我怀疑是不是电池坏导致的,或者充电芯片

解决了么?

网友(2024-01-15):
以证实 确实是电池的问题 电池有电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