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9pro进水

楼主(2022-08-06):
nova9pro 进水 打电话自动挂断 动了最左上角的一颗小芯片 图片上的这颗芯片 之后开不了机了 把芯片拆了也一样 电流40-60ma 开机键松掉归零 检查了其他也没地方进水腐蚀

网友A:
这个芯片你是加焊,还是拆了重装,把芯片拆掉也不影响开机,拆掉再试。

网友:
打电话挂断怎么解决的?

网友:
哇晒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你是加焊,还是拆了重装,把芯片拆掉也不影响开机,拆掉再试。

拆掉还是不开机

网友:
其它地方问题吧?这个不影响开机

网友: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