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享9 前摄像头不能切换过去

楼主(2022-08-06):
畅享9 前摄像头不能切换过去,后摄像头拍照没问题,测下图没有1.2伏电压,试着将r2148-2连过去,还是不行。测j2102-13也没有电压。可是这电压也给后摄像头供电呀,可是后摄像头工作正常,难道这组电压可以不要?看实际电路供电dc-dc转换芯片本身就没有装,难道是1.2电压可以不用,大师给指点

网友A:
你这个手机型号存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手机型号存在吗

真不好意思,还真是错了,是畅享9

网友:
是有台vivo y97在修的,弄混了

网友:
亲测这个1.2是由cpu发出信号给电源才有的。就是切换到前摄像头后这里才出1.2v。后摄像头的1.2也是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