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Dell B250AD-00电源图纸

楼主(2022-08-06):
一台DELL小机箱电脑,电源坏了,测量5VSB无电压。电源型号Dell B250AD-00,按照经验介绍,寻找常见故障的那个电阻,没有图纸,只能选体积稍大的注意观察。查出来R6电阻损坏,看体积大约是1W电阻,可能是瞬间温度过高,漆膜没变色,但金属膜与漆膜崩掉了一块,造成电阻断路,阻值也看不到了。但是从损坏的电阻周边电路来看,不像是常见故障那个位置的电阻,这个型号的电源,电路似乎与我在这里看到过的几个电源电路有点不同。比较通用的电路图,那个电阻的阻值是200K左右,功率2W,这个断路的电路,测量一端到金属膜崩掉的位置,阻值只有十几K。

检查的结果如此,手头没有资料,求助朋友们援助,提供图纸或该电阻的阻值。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
初来乍到发错了地方,谢谢ptmanager版主指正。

网友A:
问一下5VSB用得何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5VSB用得何IC?......

可惜就是看不到IC型号,小电源电路太拥挤,那个IC上还盖着一片散热器。

网友B:
看样子,这个不是电源管的电流取样电子吗? 阻值应当很小的那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这个不是电源管的电流取样电子吗? 阻值应当很小的那个吧

谢谢回复!应该不是电流取样电阻。电阻膜崩掉一块断路了,正好也崩掉了有参数的位置。我测量一个引脚与崩掉的边缘之间,阻值有十多K。

网友:
我的设想,如果有朋友能提供电路图就最好,可以根据图纸分析,如果找不到图纸,再来试着测绘出草图。现在粗略看了一下,这个电阻应该是接在电源正极到5VSB电路的开关电源变压器之间。上图右下角两排六个焊点那一块,是变压器的位置。再往上移一点,印着C41AC41那几个字的七个焊点那一块,应该是开关电源IC或复合管。我觉得更像复合管,因为七个焊点实际上只有四个引出脚,上面那一排都是并联的一个引脚,不像常见的电源管理IC。

补充内容 (2022-8-10 16:11):
芯片型号:TNY290PG,高效率离线式开关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5VSB用得何IC?......

没等到有人提供资料,只能自己动手了,今天在电路板上测量了一下IC的阻值。测量1脚与并联的4个脚之间,交换表笔,均为20欧姆左右。1脚通过开关电源变压器连接到电源正极,并联的几个脚接地,对于200多V的工作电压而言,测量出来的直流电阻显然不正常,可能芯片已经击穿。
焊开散热片,借助针管卸下芯片,看到了芯片型号:TNY290PG。网上查询了一下,这是个“过载功率随输入电压变化很小的高效率离线式开关IC”。

网友:
查到了芯片型号,搜寻资料就比较容易了,下面将搜到的一部分与朋友们共享。

网友:
进入迅维网,就看到有系统提醒,但是再点开就跳到另一个页面,还是看不到什么。请教一下大家,怎样才能看到系统提醒的具体内容?

网友:
已经在淘宝买了TNY290PG,淘宝现在天天有签到红包,用红包买自己没花多少钱。如果上面根据测量IC输出脚与接地之间直流电阻过小,估计有可能IC击穿的判断正确,这个电源很快就能修复。当然也不一定,也许还有其他故障造成IC损坏,到时候还需要检查一下其他外围零件。
损坏的那个电阻,从上面查到的资料应用案例原理图来看,我觉得不太可能在开关电源变压器至电源正极之间接一个十多K以上的电阻。也许那就是个当保险用的小阻值电阻,测量出来的十多K可能是过载发热损坏时造成的。
有人说修电源不值得,其实对于一位爱好者来说,维修并没有过多的考虑价值,主要还是通过维修各种器具熟悉一下电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网友:
更换TNY290PG后,5VSB电压恢复正常了,好像IC不是由于其他零件出问题损坏的。判断那个电阻是个保险,十几K的阻值可能是烧坏时产生的,看来也基本正确。估计这个位置不可能装那么大的电阻,先焊了个几K的,不行,再逐渐降低阻值。试了几次后,焊了个几个欧姆小电阻。
只是5VSB电压恢复正常,但电源还没有完全修复,可以启动,但按钮开关一松手,电源又关断了。仍需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