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Z53V 没有CPU供电图纸点位都有

楼主(2022-08-06):
云南抖音粉丝寄修一台华硕ASUS Z53V 板号 GL533VW REV:2.0  某宝买了图纸跟点位原故障是查电0.143电源灯亮, 啥也没干就放了几天测量了几下电压现在故障是插电直接电源0.014-00.45跳变 待机5v也跳变 然后CPU供电没有出,开启电压没有 找了半天不知道哪里发过了的,有没有哪位大佬修过此机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既然是求助,最起码先分享点位图纸才有人给分析,

网友B:
受控于EC 84脚 DE_ALL_SYS_PGD_EC 和 EC 18脚 PM_SUSB# ,后由 R6842 +3V上拉,经过R6805得到CPU_VRON作为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求助,最起码先分享点位图纸才有人给分析,

有分享出来在另外一个帖子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控于EC 84脚 DE_ALL_SYS_PGD_EC 和 EC 18脚 PM_SUSB# ,后由 R6842 +3V上拉,经过R6805得到CPU_VRON作为 ...

谢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控于EC 84脚 DE_ALL_SYS_PGD_EC 和 EC 18脚 PM_SUSB# ,后由 R6842 +3V上拉,经过R6805得到CPU_VRON作为 ...

大佬我刚才看了点位没有R8642这个电阻 可以方便留个联系吗可以有偿请教

网友:
0.045电流还是0.45a

网友:
这都搞出来了。

网友:
淘宝笔记本图纸怎么买

网友C:
0.045电流电流表显,现在是待机电流跳变

网友:
这个电流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45电流电流表显,现在是待机电流跳变

二级转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2022-09-12):
此板已经修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