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60G内存问题

楼主(2022-08-06):
客户一台4560G原本是2+2内存配置
官网查询可以升到8G
给客户上4+4
结果不能开机。
单独上4也不能开机
上2+4能开机,也能识别到6G内存,但是可用只有2G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64位系统 就可以

网友:
看看系统是多少位的

网友:
首先确定客户系统是多少位的系统,32位系统最高支持4G;其次,内存条是否是客户主板支持的频率?个别主板对内存条的兼容性比较差,这个也需要你自己排查。

网友:
看出来了,你是小白白

网友(2022-10-03):
三代笔记本内存 存在标压/低压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