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的笔记本清灰后开机100度

楼主(2022-08-06):
联想Y-7000的笔记本清灰后开机100度,客户拿回去后第二天又拿来,重新安装后还是一样,最后没办法打电话给保修站的一位师傅,问了一下,说是散热硅胶的问题,由于没有信越7921硅胶,直接叫他抱到保修站去换了硅胶就好了,当然费用是我出了!自已白忙活了!谁叫咱技术和经验不到位呢!由于当时没拍图,就在百度下了一张图片,就是个样子的游戏本!备点好的硅胶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我怎么就没遇到这么好的活 妥妥赚钱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硅脂问题。

网友A:
信越7921硅胶换上能低多少度?

网友:
前几天换一个联想z460的好像,客户自己用的散热膏很稀,压上去然后拿下来看了下 感觉就像水一样,那种的真不行,你得用那种粘稠高一些的才好

网友B:
Y7000 Y7000P除尘不少啊,就是用的普通硅脂。没出现温度高啊

网友:
   Y7000出来几年的笔记本,第一次听说。也清过灰,我笔记本的从来就是换几块钱的针管硅脂,也许我运气好,没遇见过。很好奇一般几十块的事,这玩意要收好多。

网友:
居然是硅脂造成的  学习了

网友:
从来没有碰到过,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越7921硅胶换上能低多少度?

我用的就是7921 大奶兄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没安装到位,开机100度就夸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Y7000 Y7000P除尘不少啊,就是用的普通硅脂。没出现温度高啊

看显卡的,老版本机器问题不大,新版本机器上普通的一玩游戏就降频了,

网友C:
原厂用的不是7921 ,7921压不住,用的是霍尼韦尔的想不起来名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厂用的不是7921 ,7921压不住,用的是霍尼韦尔的想不起来名字了,

这种本我都是用霍尼韦尔的,相变的撑的时间长

网友:
居然是硅脂?学习了

网友:
我淘宝上买的一百多一大瓶的,也换了一些y7000了没有出现过上面情况,,,,,

网友:
还有这操作。第一次见。。。。个人感觉不管硅脂还是硅胶只要贴合 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被维修站忽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厂用的不是7921 ,7921压不住,用的是霍尼韦尔的想不起来名字了,

应该是7950sp吧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硅胶导致这样的

网友: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网友:
现在的机子没有好硅脂不行的 7921已经是入门级的了。。